苹果A1286高温掉电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19):
苹果A1286高温掉电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A1286

  【故障现象】:820-3330-B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高温,系统装到一半就掉电,再也开不起来。

图1 苹果A1286高温掉电不开机维修

  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3反复掉电,用示波器测各大供电,发现除CPU供电、集显供电外其它供电都已经出来了。按照7系列时序,PM_PCH_PWROK已有,25M晶振已起振,有读取BIOS的动作,桥已经发出CPU_PWRGD。

  CPU供电IC是MAX17511,测18脚,CPU一直在发SVID给MAX17511,芯片的上下管G没有动作,换个芯片一样。测芯片条件最后发现TON有个电阻变大了,如下图:

图2 苹果A1286高温掉电不开机维修

图3 苹果A1286高温掉电不开机维修

  更换后故障修复成功。

图4 苹果A1286高温掉电不开机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我朋友装系统给人家 装黑屏了  郁闷中

网友:
这个可以有 这个可以学习  苹果啊。。。。

网友:
哈哈   每天都从这里路过

网友:
这是缺电压掉电维修吧。。。。我还以为真的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A1286的通病温度高呢    目前好像没几个修好的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啊

网友:
我想问收了多少钱

网友:
收了几十  大师。。。。。

网友:
我只搞过苹果改WINXP 苹果一体机,那种电脑还是要插光盘的,唉。郁闷得不行。

网友:
学习了  苹果还没修过

网友:
TSW = (RTON + 6.5k欧) x 14.6pF    频率设定公式是这个,请教Rton变大为何会引起芯片不工作?

网友:
收藏好,下次一定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装系统给人家 装黑屏了  郁闷中

。。。。这个装系统 装黑了  悲催了   客户不好说话的 就得割地赔款

网友:
果然是高手辈出呀。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思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NB 这样度搞好了

网友:
真心不错,好经验!

网友:
6666.这样的问题,到我手上是没希望

网友:
我的是装系统装一半掉电

网友:
装系统不亮机 客户会怪我们弄坏他的机器的

网友:
这个比较快啊!

网友(2016-11-24):
温度引起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