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摔过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19):
iPhone 6S摔过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客户说iPhone6s摔过导致不开机

图1 iPhone 6S摔过不开机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插上电源无短路现象,触发开机后电流偏大,电流偏大说明触发之后出来的供电存在短路。

图2 iPhone 6S摔过不开机故障维修

  打值后发现PP_CPU供电值偏小,只有0.002。由于PP_CPU供电所连接的元件比较多,所以就采用薰松香的办法,薰松香后开机发现CPU边上有个电容松香融化得比较快。

图3 iPhone 6S摔过不开机故障维修

  直接拆掉此电容,再次测量PP_CPU对地值已恢复正常的数值,更换此电容后,主板修复,接屏正常开机!

图4 iPhone 6S摔过不开机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看到版主的技术,我感到无地可容啊

网友:
啥时候也来实地学习下啊。

网友:
请教怎么想到先去PP_CPU打值?

网友:
快、准、狠,经验丰富!

网友:
一修机果然。。。。

网友:
虽然看着不难,但是要分析还是需要清楚的思路

网友A:
我是有点想不通,摔过的机器怎么就会短路不开机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点想不通,摔过的机器怎么就会短路不开机了呢

应该是电容摔坏了吧,这个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
电流偏大是多少。

网友B(2016-11-25):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点想不通,摔过的机器怎么就会短路不开机了呢

我有个更想不通的故障:修一进水小6无背光。头一天晚上试机都能正常开机,就下班了。第二天来加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更想不通的故障:修一进水小6无背光。头一天晚上试机都能正常开机,就下班了。第二天来加电短路? ...

短接电感后没有做绝缘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