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X41

楼主(2016-10-19):
明基X41笔记本故障上电0.2左右断电,测量到CPU供电 和集显供电,还有0.85V电压没有产生,刷BIOS无果。
测量0.85V供电单位芯片U60,ISL95870B,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果断换了胆电容,CP31.故障解决。附上图纸和BIOS
明基

网友(2016-12-14):
我遇到了个三星的问题差不多,我也先换个电容看哈

网友A(2017-08-12):
好使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本来还打算下图纸测得直接换了电容解决。

网友(2019-10-14):
谢谢分享 按照你的方法已经修好一台,好人

网友(2020-03-14):
引用 网友A:
好使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本来还打算下图纸测得直接换了电容解决。

cp31电容用什么代换

网友(2021-10-19):
今天遇到了和楼主相似的问题,二修机,换了之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