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238 REV:1.1不开机

楼主(2016-10-19):
V星主板MS-7238  REV:1.1  标签纸标记:p965 platinumk 故障现象开机触发掉电  拔掉4P能开机测量发现内存电压没有供电  在网上找不到该板图纸  求大神谁有图纸 万分感激...

网友:
希望解决了继续跟上,学习中。

网友:
触发掉电要先分清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再下手。

网友:
查下MOS管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正好拿出来练手,图纸在马云家也买不到吗,那就建议你找找类似的型号。

网友:
先查各项供电。

网友:
台式机表示不熟,只能修简单的

网友:
查内存供电的PWM电路

网友:
LVDS_A2估计

网友:
很好  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已发现 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测量第11脚电压不正常只有1.9伏,拆掉相连对地电容电压升至2.7伏,内存电压输出,全板正常跑马显示 从料板拆个装上去又不行 跟原来故障一样 确定不是电容问题    由于手头没该芯片  只能拆掉用着先了

网友:
没修过,先测量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发资源辛苦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过电保护还是电压不全保护?

网友:
内存不过查下内存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图纸不好找芯片图纸好找。

网友:
这块板 修好还是很值个钱的

网友:
同求图纸啊 也遇到一个V星的

网友:
先查各项供电

网友:
查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更换pwm芯片

网友:
内存电源芯片是用的哪个芯片 查它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