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DS2

楼主(2016-10-19):
最近修了几块 GA-H61-DS2 都是一个地方的问题  故障现象是掉电重启 测电压 发现都是1.8V不正常 变成2.5 都是R220的问题这个应该是通病。我是一新手也不怎么会发帖主要是最近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楼主很无私啊,把这个通病分享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

孤单的我、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r220是阻值变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20是阻值变小了吗

从3K 变成0我最近找3K都找怕了最后找3.3也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电阻变小的很少哦 变大的多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谢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一针见血

网友: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桥电压就变高了。

网友:
R220的问题,是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C:
3K电阻变成0,也是真的不容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K电阻变成0,也是真的不容易呢

真的 修了7块这样的板了  有些有几十欧有的直接没阻值

网友:
阻值变小的情况很少啊

网友:
如果把为什么电阻坏了,就会引起1.8v不正常的原因写下就太完美了!每天坚持阅读神帖,谢谢楼主谢谢【迅维】

网友:
楼主这是那个部位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3K 变成0我最近找3K都找怕了最后找3.3也可以

找不到可以两颗一起换,8.2k的那个也跟着换,只要算出来分压 有1.8v就ok了

网友:
基准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2.5的基准电压  出了问题

网友:
R220没有阻值和R4993、R221分压变了2.5V对吧!

网友:
嗯 这个板子修到过好多这里分压电阻损坏导致电压变成2.5的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

网友:
电阻变小的情况真是的是很罕见的。

网友:
这个电压偏高 基本是电阻问题

网友:
每次都懒得找一样的 直接算一算两个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