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AMD独显

楼主(2016-10-19):
装系统蓝屏,刷BIOS无果
刷BIOS

网友:
需要说清楚下,是装系统过程蓝屏,还是打完驱动后蓝屏,装过程蓝屏,建议看下内存,打完驱动蓝屏你要看下装那个出现。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会不会蓝屏

网友:
拆机换U11试试

网友:
这破机器显卡坏得太多了

网友:
蓝屏刷BIOS? 看下是否是116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