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5可以和1225C代换吗?

楼主(2016-10-19):
51225可以和1225C代换吗? 手上有台DELL 15-3543主板 51225 发烫 待机0.16.手上没51225的芯片想问下1225C可否代换

网友A:
大小都不一样啊。

网友:
51225和1225C是一样的

网友:
TPS51225B/C我试过DELL很多机器上都可以直接代换成功

网友:
看引脚定义

网友:
   看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啊

网友:
试过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 一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都不一样啊。

51125        和 51225 1225C  不一样

网友:
不太一样吧

网友:
51225和1225C可以代换吗?今天正遇到,手里没有51225,只有1225C

君亚电子 -2

网友:
51225和1225c 是一样的 代换很多次了 我备的都是1225C

网友:
待机芯片烫先测一下后级是否短路,不一定是芯片本身问题哟!这个能不能换我还真不知道,没换过

网友:
可以的,两个是一样的芯片

网友:
这个就是同一个芯片可以代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一台也是用的51225.     3v正常  5v的ldo和pwm都只有4.2v

网友:
看定义一样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  我试过

网友:
只是线性5v的区别,可以代换。

网友B:
51225c待机有5v线性电压,

网友:
体积差的很多呢。不行

网友:
芯片引脚和大小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不可以,大小都不一啊

网友:
定义一样可以代换的,我用过。

网友:
一个20脚,一个24脚怎么换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51125呢

网友:
引脚的数目都不同    不能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225c待机有5v线性电压,

51225待机没有5V线性么?需要触发后才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225待机没有5V线性么?需要触发后才有么?

对的,就5V线性有区别

网友:
一样的,查其它问题吧,不是芯片代换问题

网友:
51225和1225c 是一样的  51125  就不一样了

网友(2016-12-12):
51225与1225C可以代换,刚代换成功亮机,DELL 14-3421机型

网友:
此机进水,无3 V 5V待机电压,测各电感无短路,待机51225芯片发烫,用1225C代换,亮机修复成功。

网友:
可以代换都代换好多个了。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我都换过两次啦

网友:
你先看看 VREG5 和 VREG3 有短路吗

网友(2020-01-22):
225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2020-04-13):
可以互换,我在Acer sf315-47g-r72h用过确定ok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月饼有发一个贴专门讲的就是这个芯片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