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上cpu不大短 上cpu大短求助

楼主(2016-10-19):
机器拿来待机偏高 拆cpu上管,铁壳mos管烧糊了 把上下管都飞线改了,插电待机0.021,但一上cpu就大短 换了好几组了
cpu

网友:
没人啊 大神们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CPU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还是CPU供电芯片坏掉了,不能有效的控制高端管子。所以大短。。。

网友:
供电芯片换了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把cpu供电部分换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一套,基本上都是换一套

网友:
芯片上下管电容全换

网友:
U若没有问题就继续查CPU供电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烫不烫

网友:
换ALC,最好还是用铁壳子吧

网友:
先查是哪个电容引起的,接着换铁壳,小八脚,NCP6131

网友:
先把所有的铁壳全换掉,然后换大的和小的

网友:
悄悄告诉你 CPU供电2组 你可以直接把烧了的那一组 全部去掉 上下管和控制芯片 全部取 照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