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暗黑AH580电源,没法断电,测各电压正常。求教

楼主(2016-10-19):
Tt暗黑AH580电源,没法断电,测各电压正常。求教

网友A:
没法断电什么意思?是没法关机吗?如果没法关机的话,两个原因,1:就是次级的输出部分控制开机的芯片应该短接PSON的那个角短不了,也就是上图的那个芯片有问题2:就是前级控制主电路的芯片一直在供电,沿着这个芯片的供电脚往前追一直到光耦这部分应该有问题

网友B:
绿线一直是低电平吗?如果是的话,顺着绿线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一直是低电平吗?如果是的话,顺着绿线检查一下。

一直是高电平,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法断电什么意思?是没法关机吗?如果没法关机的话,两个原因,1:就是次级的输出部分控制开机的芯片应该短 ...

蓝色那个电容爆了,是更换过的,是光耦前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法断电什么意思?是没法关机吗?如果没法关机的话,两个原因,1:就是次级的输出部分控制开机的芯片应该短 ...

没法断电,就是关不了电源,断开绿线--地线, 电源还是供电的,不是待机

网友:
怎么不上个电源全图呢

网友:
电源没修过,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法断电,就是关不了电源,断开绿线--地线, 电源还是供电的,不是待机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C:
搞不懂,绿线对地短接时8脚有5V,不短接为0; 绿线对地短接时 3脚  、4脚为0,不短接为 5V。。这是不是芯片坏了,请指教

网友A:
如果绿线不短有5V,要么是这个芯片坏了,要么就是主电路芯片一直在供电,说明光耦到芯片这里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绿线不短有5V,要么是这个芯片坏了,要么就是主电路芯片一直在供电,说明光耦到芯片这里有问题

绿线对地短接时8脚有5V,不短接为0; 绿线对地短接时 3脚  、4脚为0,不短接为 5V。。这是不是芯片坏了,请指教,能不能在图上标下,在检测点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好的,不放心就先换个好的试试,最大可能就是在变压器前级,驱动芯片的供电往前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对地短接时8脚有5V,不短接为0; 绿线对地短接时 3脚  、4脚为0,不短接为 5V。。这是不是芯片坏了, ...

光耦出问题,或者连接光耦的开关管ce短路了

网友:
如果绿线不拉低的话,沿着绿线往上级查。

网友:
494坏了吧。估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绿线对地短接时8脚有5V,不短接为0; 绿线对地短接时 3脚  、4脚为0,不短接为 5V。。这是不是芯 ...

8脚为PG信号,电源输出正常为5v,你测试的3和4脚正常,判断7610应该没问题,应查3脚所接外围电路,重点是光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脚为PG信号,电源输出正常为5v,你测试的3和4脚正常,判断7610应该没问题,应查3脚所接外围电路,重点是光藕. ...

光藕换了,TL431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那有494呀?这个是主动式PF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藕换了,TL431换了,还是一样

那就再查与光藕相连的电路,应该元件很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有494呀?这个是主动式PFC

楼主此电源用的何型号IC?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此电源用的何型号IC? ...........

EST7610A+AZ339P-E1

网友D:
不对,问得是主IC?就是受PS-ON控制的I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再查与光藕相连的电路,应该元件很少了....

3脚直连到光藕,4脚的光藕也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对,问得是主IC?就是受PS-ON控制的IC?

EST7610A 绿线经电阻连到4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对,问得是主IC?就是受PS-ON控制的IC?

高压部份的是CM6800I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脚直连到光藕,4脚的光藕也换过了

光藕应该控制一个三极管,三极管通断控制主IC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T7610A 绿线经电阻连到4脚

没说清楚,因该是受7610 的三脚的光藕控制的I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部份的是CM6800I

对,就是这个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藕应该控制一个三极管,三极管通断控制主IC的电源.......

4脚的光藕前端是连到ICDM311的三脚,没有光藕连到三极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这个IC.......

三脚光藕前端是D667,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脚光藕前端是D667,是不是这个坏了

7610的3脚与6800的13脚VCC之间的元件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7610的3脚与6800的13脚VCC之间的元件都要查...........

在内置猫上找到一个D667,更换正常了,谢谢大哥帮助

网友:
就是控制开关的三极管

网友:
跟电源没关系  主板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