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挡开机界面!

楼主(2016-10-19):
BIOS刷过了!之前我吧内存拔掉会认不到内存报警!插上内存要等好一会才有显示!然后就卡在开机界面哪里了!单桥的!难道是桥的问题吗?CPU换过了!
cpu

网友:
卡LOGO,先查外设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具体还需要自己查下

网友:
拆声卡网卡 不行就换桥

网友:
估计是桥问题了

网友:
外设 IO 还有桥的可能性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台 开机就卡在bios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