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独显 北桥是0752001

楼主(2016-10-19):
谁有联想E40AMD的CPU 独显 板号是DAGC5BMB8D0(8L)REV好机器备份下来的BIOS啊,我的机器是客户拿来的时候内接不显外接花屏但是可以进系统,我就加焊了下北桥之后开机显示了,但是接下来问题来了,就是开机报错0190进BIOS也进不去,下载了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我都快疯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修理过程是,不是资料的问题,开机狂按回车,之后按FN+F1进入BIOS再按FN+F9恢复出厂设置完了之后按FN+F10保存并退出此机器修理完毕。

网友A:
这个报错本来就是恢复CMOS或者LOAD  CM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错本来就是恢复CMOS或者LOAD  CMOS就可以了

开始你不知道压根进不去BIOS的

网友:
这个BIOS论坛就有的 你下载好多都不行就查下别的地方

网友:
这个报错没什么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THANK的就是这样吧  BIOS很坑爹

网友:
解决了就好,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拆电池也会出,进BIOS还原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2016-11-25):
我的报1804  有没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