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31和NCP6121可以代换,但不是绝对的

楼主(2016-10-19):
现在在修的联想V470C,原机是NCP6131,用NCP6121代换,就不行,缺少集显电压,换成NCP6131就可以,本人亲测。希望各们坛友如果有类似的现象要注意,避免走弯路。
联想

网友:
带换的不好说 有的机型有关系

网友:
CPU 电源管理IC不好代换。。。。。

网友:
每个机器的设计都不一样 有的是不行

网友:
加分了 实测经验
这种芯片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这样的还是不去代换了,尽量原型号。。。

网友:
今天定了6121卖家说没有,但是保证可以用6131代换,我的机器也是V470的,原机是6121的,现在6121发烫,不知道6121能用6131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