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1主板 无CPU供电

楼主(2016-10-19):
(无正文)

网友:
VCORE_EN有没有?顺图纸向上查啊。。。

网友:
按时序,检查前面的供电,有的话,就检查U的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按时序,ZAI再看

网友:
楼主,你修好没?我这有一个和你的一样

网友:
我今天碰到了一样的,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烦

网友A:
我的核显供电芯片,供电和PWMS都是5V,可能是cpu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B(2016-11-20):
引用 网友A:
我的核显供电芯片,供电和PWMS都是5V,可能是cpu管理芯片坏了。

NCP5901B的VCC应该是12V,PWMS是2V。正常的板子量的,我正好修到这个板子,而且在亮LOGO的时候,集显供电都应该是不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P5901B的VCC应该是12V,PWMS是2V。正常的板子量的,我正好修到这个板子,而且在亮LOGO的时候,集显供电 ...

可是我从桥供电拉倒集显供电上,居然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