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R1101损坏导致WIFI发射信号弱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R1101损坏导致WIFI发射信号弱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工单描述为WIFI信号弱,WIFI时断时续;将主板装壳开机,打开WIFI开关能正常搜索到WIFI且信号满格并稳定,将手机分享WIFI热点,用其他手机搜索时WIFI信号弱且时断时续。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WIFI的接收和发射是共用一条通路,在接收正常发射有故障的情况下,一般都是U6001、U6108或者CPU损坏导致,我们用频谱仪优先点测信号经U6001后和经U6108后信号是否正常。

  2、定位过程:

  (1)用频谱仪点测WIFI发射通路,发现信号经过U6001只有-47db(正常-30db),说明U6001没有工作。

  (2)测量U6001WIFI部分的相关供电电压,测量值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WIFI发射信号弱维修 图1

  (3)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U6001中WIFI的供电都正常,测量WCN_XO_CLK信号脚,对地阻抗为474,与好板对比正常。测量WLAN_REXT信号脚的阻抗为203(正常为800),再测量R1101本体阻值发现偏小,怀疑损坏。

  下图为部分重点测量点: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WIFI发射信号弱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R11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CPU中WLAN_REXT信号脚控制WIFI的发射,如果只是WIFI发射有故障而接收OK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测量R1101的阻抗是否跟好板一致,再来测量U6001和U6108的各信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