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801损坏导致无触摸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U801损坏导致无触摸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开机后,发现手机无触摸。

  二、分析思路、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壳件引起无触摸;

  (2)触屏的中断、复位、供电、I2C信号异常无触摸。

  2、定位过程:

  (1)检查单板外观无异常后,更换壳件开机测试,故障未能排除。

  (2)下表为中断、复位、供电、I2C信号测量值: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触摸维修 图1

  (3)测量U2001的TP_VCI_EN信号,发现其阻抗为0(正常为630),断开U2001,短路依旧,判定U801损坏。

  原理图和几个重要测量点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触摸维修 图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触摸维修 图3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无触摸维修 图4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8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触摸故障通常部分是由于供电异常引起的,当显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优先测量TP单独的供电脚和与CPU相连的信号脚,当测量到两个芯片间的器件信号有问题但又不好判断时,我们可以优先更换容易更换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