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C1508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C1508损坏导致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按开机键后无振动,连接USB后不充电且充电指示灯也不亮,将主板接程控电源按开机键后,电流显示3.5mA~60mA之间反复跳动。

  二、根本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分析思路:

  (1)电池供电不正常。(壳件)

  (2)电源供电的电压异常。(含短路)

  (3)EMMC和CPU之间数据传输异常。(阻抗)

  2、定位过程:

  (1)检查主板外观无异常。

  (2)测量VBAT线路,发现其对地阻抗为220,测量电压仅为2.2V。测量VPH无电压,测量其阻抗为0,即对地短路。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1

  (3)运用欧姆法测量VPH_PWR通路各点阻值,经测量C1537的电阻值最小,判断其损坏可能性最大。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开机维修 图2

  三、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1537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与建议

  该机是由于VPH短路引起不开机,并且导致VBAT电压阻抗异常,所以在维修故障时要排查主板线路异常点是否只有一个,只有在确定主板所有异常点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原理知识准确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