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没有b+电压 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0-19):
机器型号:y410p
版号:仁宝 NM-A031 帮我看看哪里坏可能导致 没有电压出来
联想

网友:
ACOFF为低,PACIN为高 才能出来B+

网友:
仁宝不过保护隔离一般都是公共点大短。

网友:
公共点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仁宝的板子公共点的电容很容易短路坏掉,用表打一下B+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先检查保护隔离啊

网友:
后面有问题也不会过隔离

网友:
还是得从电池芯片的ACDET信号看看。

网友:
meiyou B+ 是仁宝板子最基本的电路 兄弟 好好修

网友:
看看公共点 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哪里说得清楚啊,看看有没有短路,条件有没有够啊!

网友:
PQ306要导通
ACOFF要为低
PACIN要为低
PQ305B要截止
PQ307A要导通
PR302和PR303分压得到的电压就可以驱动两个隔离管完全导通,得到B+

网友:
这个要先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确认后级无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强行导通

网友:
你条件都木查 我们也不还说

网友:
你要先测下基本的条件

网友:
先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哪的问题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隔离保护没有过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建议你来迅维接受系统学习
先打下公共点的二极体值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短路,没有短路再看看有没有厂管开启信号,有开启信号直接换厂管,没有开启信号一步一步地查。

网友:
看着像是大短

网友:
查公共点短路没啊,看那个条件没出来

网友:
   查查公共点是不是有短路啊    这机器好修应该

网友:
先查一下是否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