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MIC1801损坏导致不送话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MIC1801损坏导致不送话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流程卡描述故障为:MIC有时无送话,经确认主麦克风不送话,副麦克风正常送话。

  二、根本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目检MIC1801外观无脏污、无虚焊、无变形等外观不良。

  (2)首先我们先了解手机送话的基本工作原理:麦克风把外界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经由电源管理芯片处理,然后电源管理芯片把数字信号发送给CPU,CPU再经过处理,最后把该信号由射频发射出去;所以我们首先要确认麦克本身是否良好,然后再根据它的工作原理进行维修。

  以下是常用的验证方法:

  a.打开录音功能,进行1-3分钟的录音,再播放,声音正常;

  b.输入*#2846#,进入MMI,测试主麦克风和副麦克风,声音也正常;

  c.用NFF检测工具,对机子进行检测,声音也正常;

  d.插入电话卡,拨打10086或者10000服务热线,进行通话验证,发现主机在通话5-10分钟左右,会出现对方听不到自己说话,马上切换到免提功能,送话声音恢复正常,说明故障出现在主麦克风。

  (3)用万用表测试主麦克风信号线值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送话维修 图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不送话维修 图2

  根据电路原理图,我们知道麦克风的信号是由电源芯片控制,而测试出来的数值跟OK板对比,无明显异常,所以判断是主麦本体内部损坏可能性比较大,优先更换MIC1801。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MIC1801,通话正常,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送话故障是手机故障里面比较简单的故障,电路也很简单的,但是在验证时候,故障不是经常会复现,所以我们要多换几种方法进行验证,避免手机进行二次返修。

  (2)对于麦克外观良好,但出现有时不送话的故障,都是先测量其通路是否有异常。无异常,则优先更换麦克本体,不好,再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既简单又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