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开机慢

楼主(2016-10-19):
A1502开机慢  按住OPtion到选择启动系统时也巨慢  按左右方向键等很久才有反应   板号是:820-4924-09. 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0362-1-1.html里面的BIOS还是很慢  哪个大神知道怎么处理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进系统后使用都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华硕的   亮一下LOGO就灰屏  巨慢   等很久才到加载Windows页面  但是进系统也是都正常

网友:
可以先复位SMC试试!

网友:
边上的小板的问题

网友(2017-02-15):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刷个原厂的BIOS

网友:
上面的兄弟说的对  先复位SMC

网友:
是不是小板问题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那个不一定就是喝你的机器对应

网友:
外设先不要装看看怎么样!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刷个原厂的试下。。

网友:
楼主你的好了吗?我也是和你故障一模一样,刷了你说的那个BIOS还是一样慢,求解啊

网友:
楼主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小版问题一楼说的对

网友:
4924-09      的吗

网友:
声卡小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的问题真多,今天碰到一个进系统慢,发为是小板问题,结果是屏问题

网友(2017-03-29):
我的是屏幕碎了,换了屏幕亮机超级慢开机风扇不转没有开机声音直接进系统。

网友:
1502 哪来的小板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