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 WIFI打不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C8817D&E WIFI打不开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WIFI打不开

  二、原因分析

  1、开机进入设置界面把蓝牙、WIFI开关都打开,发现蓝牙能打开并且能正常使用,WIFI打不开。

  2、由于蓝牙、WIFI共用一个主芯片,蓝牙能正常工作,说明给主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3、用万用表测量VDD_WL_1P3(R6001),VDD_WCN_3P0(C6002)电压无异常,初步判断为主芯片U6001损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U60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当我们遇到蓝牙或WIFI打不开时,首先测试下看是否蓝牙、WIFI都打不开,如果只是其中一项打不开、不能工作,另一个能正常工作,则多为主芯片损坏。当出现两项都不能工作时,我们首先要检查其供电电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2018-09-09):
这个思路好,简单明了,兄弟多发点技术贴给大家分享啊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蓝牙可用,wifi打不开

网友:
这个电路图是什么软件呀。我的猎人图纸都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