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C8817D&E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卡1、卡2都不识别SIM卡。

  二、原因分析

  1、目测J2301、J2302无外观不良现象,更换SIM卡交叉验证故障依旧。

  2、量测J2301、J2302所有PIN对地阻值都正常。

  3、插上SIM卡开机测量UIM1_PRESENT(R2309)、VREG_USIM_1(C2309)、UIM1_RESET(C2310)电压正常。

  4、经过以上测量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未发现异常,猜测卡座与SIM卡接触不良,更换卡座故障依旧,最后考虑到软件问题,重新升级软件故障排除。

  三、最终结果

  升级软件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当我们遇到不读SIM卡故障,测量各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感觉无从下手时,不妨升级下单板软件。

网友:
少了一个,SIM插入检测信号,呵呵,给你作个补充

网友:
我有一个小米3的不认SIM维修案例,机器是别人换过卡座的,小米3的SIM卡芯是大卡结构,很容易弄坏,别人换完卡芯还是不认卡,就没办法了,顾客拿我这里,我打开目测一下,卡芯和卡座虽然焊接得不怎么样,但好像还能接受,用万用表测量SIM卡的触点,都有阻值,最后仔细一看,原来是SIM插入的那个触点是一直闭合的,就是说插入SIM后触点不动作,一直是接地的,一镊子把检测触点给拨开,装卡测试,中国移动出来了,米3的SIM卡检测信号脚在不插卡的时候是接地来的,结果呢,就是不用换任何配件就修好了机器,赢得了顾客的好评

网友:
如果刷机还是不好该这么解决  思路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