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无触摸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C8817D&E无触摸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触屏无反应

  二、原因分析

  1、目测J2501及周边器件未发现外观不良。

  2、更换壳件交叉验证,故障依旧。

  3、用万用表测量VREG_L16_UIM3(C2504),VREG_L17_2P85(C2503)电压正常。

  4、TP_INT_N(C2502),TP_RST_N(C2507)电压都为1.8V而TP_I2C_SDA(R2504),TP_I2C_SCL(R2503)并无电压输出(正常板有1.8V电压输出),经查看电路图TP_I2C信号是由CPU控制的,测量其对地阻值正常,基本排除通路小器件损坏的可能性,可初步判断为CPU损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U8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我们在维修时要尤其重视I2C信号,I2C信号出问题可引发出各种故障。

网友:
几个月前修过台G730-     后缀多少忘了,是我徒弟修的,机器拿来是触摸破了,要换触摸屏,徒弟拆开后,装新屏就不起作用了,再换回旧屏,也不起作用,再换新屏,也是一样,最后赔了一块板子,我测量过,也是触摸座的阻值异常,好像是复位还是初始化那条了,时间太长记不起来了,没有图纸,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回复楼上,不带电扣触摸座子一般不会烧板,一般都是座子扣坏了

另外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多好资料,学到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