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D&E主摄像头不照相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C8817D&E主摄像头不照相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主摄像头不照相

  二、定位过程

  1、更换摄像头看是否是摄像头引起的,确认主板问题。

  2、目检主板没有明显的破损器件。

  3、重新组装壳件测试MMI,后置摄像头打不开,前置摄像头OK。

  4、测量VREG_L10_2P8、VREG_DVDD_1P2、VREG_DOVDD_1P8、VREG_CAM_2P85电压,VREG_CAM_2P85电压偏小。

  5、查看电路图VREG_CAM_2P85电压是U2101提供的,测量C2114输出电压正常,由于副摄像头也用到这个电压,说明这个电压到主摄像头之间线路有问题。

  6、用二极体档测量对地二极体值偏小,说明这个电路上的电容有问题,拆下C2103阻值正常。

  三、处理结果

  更换U2103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电压偏小一般是负载短路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电容微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