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MIC无送话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MIC无送话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流程卡描述故障为:MIC一直无送话(正常通话模式下)。插入SIM卡打电话2分钟后对方听不到声音,免提听得到声音,故障属实。

  二、根本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根因分析

  (1)MIC送话的基本工作原理:MIC工作时要有偏置电压,当我们讲话时声音信号经过MIC后转化为数字信号传递到对方的手机上。

  (2)影响打电话功能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信号强度,还有环境因素(受干扰情况)、网络资源等。一般维修时先排除软件问题然后再来定位。

  2、定位过程

  (1)目检MIC外观正常,将单板升级软件,重新打电话测试,故障依旧,排除软件问题。

  (2)因为免提时能听到声音,说明副MIC是正常的。

  (3)测量主MIC1801信号脚MIC BAS1(C1806)对地阻抗:510 ,MIC IN1 P(C1807)对地阻抗:549,与好板对比正常。

  (4)由于MIC1801 2分钟前是可以送话的,说明供电线路正常,初步怀疑是MIC1801本体不良导致,优先更换MIC1801。

  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图如下: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MIC无送话维 图1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MIC无送话维 图2

华为荣耀7i全网通版 MIC无送话维 图3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MIC1801后送话正常,故障修复。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遇到此类故障,只测试MMI就流入翻新线可能会造成质量隐患,一定要打电话测试确保无故障。

  (2)由于MIC与之相连的器件只有U201一个,所以,维修时在测不到问题的情况下,优先更换MIC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