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8817D&E自动重启维修案例 一

楼主(2016-10-19):
华为C8817D&E自动重启维修案例 一

  一、故障现象

  手机自动重启

  二、分析过程

  1、交叉A壳验证后故障依旧,排除壳件问题。

  2、目检J2401及周边器件无损坏元件。

  3、量测KYPD_PWR_N(R2403)两端二极体值为0,正常为0.637,则判定这条线路短路。

  4、按键相关线路。

  三、最终结果

  拆除D2403后OK。

  四、经验总结

  像这类重启问题,先不要换CPU或FLSAH,先应考虑按键方面是否异常。
华为手机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950-1.html

网友:
i学习一下,今天刚遇到了这台 开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