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8817D&E自动重启维修案例 二

楼主(2016-10-19):
华为C8817D&E自动重启维修案例 二

  一、故障现象

  手机自动重启

  二、定位过程

  1、交叉A壳验证后故障依旧,排除A壳。

  2、目检J2401及周边元件无损坏现象。

  3、量测KYPD_PWR_N(R2401)二极体为636左右,与正常板相同。

  4、用镊子短接TP2611和TP2614插USB无加载端口,量测TP1611对地阻值为10K欧姆,正常板为27K欧姆,查看电路图TP2611线路为VREG_L5_1P8,线路上R2601本体阻值为10K欧姆,则此线路短路。

  5、将程控电源调到1.8V,加到TP2611端,然后用手触摸,发现U801(CPU)、U1501(eMMC)和U6001(四合一)发热,拆除U6001后故障排除。

  6、相关线路图
  三、处理结果

  更换U6001后OK。

  四、经验总结

  在维修自动重启的主板时,先排查按键方面问题,其次我们可以加载排除软件问题。若发现有电压短路的情况,可用程控电源加一组与该电压相同电压到此线路,然后用手触摸发烫芯片,在发烫芯片中如果有多个芯片的话,先排除易发生问题的芯片。
华为手机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5950-1.html

网友:
比如短接TP2611和TP2614,作用就是强制进入USB引导模式,插电脑会出驱动,我判断得没错的话,楼主应该是售后出来的吧,或是在工厂做维修,有好板和图纸修机器自然是方便多了,当然维修思路也得跟上,现在的手机,市面上流出来的图纸太少了,比如VIVO的

网友:
兄弟你QQ多少,可否加你一下,有问题维修的时候交流一下,我的QQ4409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