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中的RAM和ROM,你到底懂得多少?

楼主(2016-10-19):
手机中的RAM和ROM,你到底懂得多少?

  智能手机发展至今,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手机存储方面的叫法就非常凌乱,什么运行内存啦,存储空间啦,RAM,ROM等等,不同的叫法把用户们绕的云里雾里,概念混淆不清。在这些叫法中,识别率最高的应该就是RAM和ROM的叫法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手机中的RAM和ROM。

  什么是RAM?

  从概念上讲,RAM全称为Random Access Memory,翻译为随机存取存储器,尽管在RAM的基础上还会细分DRAM和SRAM,但是RAM更为广泛地被用户们识别为内存,例如当前的手机配置中存储组合一般会有2GB+16GB、3GB+32GB、4GB+64GB等等,这些2GB、3GB、4GB就是RAM,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存。

  为什么手机内存缺斤少两了?

  在安卓手机中,很多用户可能会非常疑惑,为什么购买的时候明明说好是4GB内存,开机一看显示内存大小才3.xGB,实际可用内存也就仅仅只剩下2.xGB,这难道是被骗了吗?当然不是,手机作为一款智能硬件,它的图形处理器(GPU)工作同样需要内存支持,所以厂商宣传的4GB内存并没有作假,归为图形处理器使用的那一部分内存并没有显示出来,这点与电脑只使用核显时内存会被占用一部分原理相同,所以在配置为4GB内存的手机中显示3.xGB是正常的。

  既然手机显示的内存与厂商宣传不符的问题解决了,那实际可用仅剩2.xGB就更容易理解了。与电脑相同,手机系统运行的时候也是要占用一部分内存的,所以在开机之后,手机的可用内存肯定是会比设置中显示的内存容量小的。

左一加4GB内存,右索尼2GB内存

  ROM又是什么?

  聊手机又讲ROM,大家还以为我要教刷机呢!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后面再聊,现在我们先理一理什么是ROM。ROM即是Read Only Memory的简写,一般称之为只读内存,在手机市场上,更多的被认为是手机的存储容量。过去手机ROM一般都是4GB、8GB、16GB等等,而现在的手机ROM多数已经是从32GB起步了。

  目前很多手机参数在手机规格ROM一栏一般都会标注有“eMMC”字样(部分高端机为UFS),eMMC为嵌入式多媒体卡(embedded Multi-Media Card),是一种新的存储技术,其外部提供的接口与SD卡类似,内部存储介质为Flash(闪存),可直接焊在手机电路板上,所以又有人称ROM为闪存。

手机中的闪存芯片

  手机中的ROM是怎么划分的?

  手机ROM通常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系统占用,用户的可操作性小;另一部分为用户可自由支配的存储空间,相当于电脑硬盘。这就有了手机ROM的容量划分,配置参数上显示的为标称容量,用户可操作的为可用容量,两者差值,即是系统占用的部分。iPhone手机中标称16GB容量可用也就12GB左右,而且随着软件的不断安装,可支配容量也越来越小,这是用户一直怨声载道的地方,也是iPhone手机采用32GB ROM起步的主要原因。

  安卓手机中ROM的划分与上面所说的类似,而在系统占用的空间中,又有“system”和“data”两个主要的分区,“system”分区上主要是放置系统文件,手机在出场时的所有系统文件基本都是放到这个区的,“data”区保存的则是用户安装的第三方软件数据,也就是用户安装的可卸载的软件都放在这个分区。早期的“data”区是非常死板的,它的空间大小不可调度,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很多用户一直在论坛发帖求助,明明手机上显示还有1GB的空间却无法装软件等类似的问题。而现在“data”分区已经相对灵活,可以调用其它分区的空间,存储用户自行安装的软件数据。

魅族手机ROM划分

  前面说到的刷机,不管哪个系统的机器都可刷机,所谓刷ROM一般是指安卓手机刷机,刷写的部分主要是系统占用的空间,包括“system”和“data”等多个分区,类似电脑重装系统。根据ROM包的大小,用户能自由支配的存储空间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ROM不似RAM那样关机就清空所有数据,但是ROM以Flash芯片作为存储介质,有一定的擦写寿命,不过Flash芯片到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手机早就成为老古董了吧。

  16GB ROM的用户有必要换手机吗?

  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是32GB ROM起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空间不足的情况,而且很多手机都可以通过闪存卡为手机扩展容量,这更是离线视频党的福音,但是一些还在用16GB ROM或者以下的用户可能空间就会相对吃紧,除了日常应用之外,大概没有多少裕量。如果你现在依然还手持往年容量较小的手机,并且你是一个爱玩软件爱看视频的用户,就应该考虑更换一部新手机了,现在的软件占用越来越大,很容易就把ROM塞满;如果你的手机只是作为一般的通讯工具和社交设备,性能足够的情况下大可不必烦恼空间问题,小编手中就有一款16GB的iPhone SE手机作为日常主力,安装50个日常软件还是妥妥的;如果你是轻度使用手机或者小容量的手机只是当备胎,那根本没有换机的必要,用户们可以自行衡量自己的使用习惯。当然如果你感觉手机存储空间有一点吃紧但没有到不能用换机的程度,那就要勤快一点多清理系统中平日使用所产生的缓存文件以保有更多的可用空间了。

  网络转载

网友:
直接说  RAM是内存  ROM是硬盘不就简单明了

网友:
想问一下,Flash上面的标识是怎么看大小的啊?THGBMAG7A4JBA4R 这个是rom吗?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
天天找这些东西也难为你了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ram是相对于内存条,ROM相对于电脑硬盘

网友:
RAM是断电后,里面存的信息就清空了,ROM就是断电后存储的资料不会丢失。对应手机的暂存和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