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不跑码

楼主(2016-10-19):
(图片)

网友:
不描述清楚呢,怎么

网友:
也没有图?

网友:
lz发的什么,啥也看不到?

网友:
主板坏了就不跑码。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有,不跑吗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主板就是u.

网友:
什么情况不跑码

网友:
触发 供电  时钟 PG  复位  一步步来

网友:
cpu内存桥供电电压都正常,不跑码,说是有通病5脚小件换看电压5v2.5v3点多v都有是正常的,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
lz发的什么,啥也看不到?描述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