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pC 花屏

楼主(2016-10-19):
联想L193pC 花屏 按开机健的时候花屏 有竖道 过几秒中就没有了正常显示了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数据 给我一份 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估计不是程序问题,找个通用板,点屏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付哥说的有道理,楼主还是点一下试试吧

网友:
屏坏了。联想的屏坏得多

网友:
先用通用试试吧

网友:
程序导致这种症状的没见过,楼主可以在通电瞬间显示不正常时,测测驱动板或屏各大电压

网友:
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不换板试下吗

网友:
先测屏是否有问题,如果有亮线说明屏坏了

网友:
有没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