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不过11 代码 求助!!(已经解决)

楼主(2016-10-19):
翔升A55:版号M-B 板子
故障:档代码11

有CPU 复位。刷过BIOS 各种尝试 拆过声卡 网卡。故障依然。第一种是FM带灯测试  只有TXN这排亮。RXP这排不良  后面是上CPU  跑马 跑完38 37 之后 档在11  位置。按理应该接近显示了啊  这是档什么地方了?求各位仁兄 指点下!!

已经解决 BIOS  报错  刷原来那个上去 OK 了

档11  是因为 IO  旁边 29脚那个 BAT 对应的 电容坏了 换了 OK !! 抽时间 补内容。方便大家。。。我 下班了。。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A:
拆 网卡 声卡  加焊桥 2合1的桥 你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 网卡 声卡  加焊桥 2合1的桥 你知道

档11  不是外设吗 师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档11  不是外设吗 师兄

自己修吧不给你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吧不给你说了

额。。。。谢谢师兄指点上BGA
假焊试试看!!!!。。

网友B:
简单的 各种尝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 各种尝试了

上次遇到的也是FM1的主板码跑步完。接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遇到的也是FM1的主板码跑步完。接显卡就好了

档什么代码  师兄

网友D:
我也修到两块,没搞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到两块,没搞头呀

一样的代码?吗

网友:
干桥吧嘻嘻嘻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E:
你上的什么U?AMD的U,有的不带显卡,要上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上的什么U?AMD的U,有的不带显卡,要上独显。

FM2的  A4-6300

网友:
看来是大修了拆了那么多地方、……。

网友:
应该集成了AMD Radeon HD 8370D 显卡。检查下VGA接口。或用独显试试。最后是桥。

网友:
看到FM接口的,一律扔还回去,,,,修不出来

网友:
BAT电压 会档11   谢谢楼主 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到两块,没搞头呀

是的   卡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