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开机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16-10-19):
DELL N4110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开机风扇狂转,运行之后不定时掉电,之后刷的EC bios,能开机也不狂转了,但是出现了经常开机之后系统启动到桌面时直接黑屏,要硬启动好几次才能打开,打开之后运行也都正常。不知道啥问题,又重新刷了几次EC bios,南区 bios,还是不行……求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直接刷主BIOS看看。

网友:
附上我刷的南桥和EC bios

N4110 nan qiao bios EC bios.rar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主BIOS看看。

不行,刷了……

网友:
windows图标转完直接黑屏亮都不亮,电流还是在0.9左右,应该是开机状态了啊%……

网友B:
应该是南桥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BIOS的问题

我也这么想,也刷过了,现在还是一样……我刷回原来的ECbios风扇狂转也是经常不开机,有点怀疑系统问题,(刷bios前刚做的……)重做系统看看还黑不黑屏…

网友:
可能BIOS版本问题。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