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放还有救吗?

楼主(2016-10-19):
下来的时候脚有几个连锡,后面把接地的拖锡,结果成这样了,怎么拖都弄不开,其实不拖锡也没关系,但是这样还有救吗?

网友:
伦家本来斗是相连的你非搞个绿油隔隔隔

网友:
找芯片图查查

网友:
这底板连锡机会不大吧,除非本来就导通

网友:
中间哪一块本身就是连的吧

网友:
必须想办法隔开,点上点绿油就搞的了,不隔开往主板上装不好

网友:
中间本来就是相连的不用管的

网友:
相连的 只是为了区分而已 直接上

网友:
这个没事 本来就是连得 装上无压力

网友:
中间的都接地的吧

网友:
楼主查下资料吧,怕的本来就连着的

网友:
中间的都连在一齐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