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9):
今天生意不好,接到一个商家的华硕笔记本 拿来不开机,几下拆机检查 没有进水 、腐蚀、和摔的痕迹。公共点电压正常 有3 5V      慢慢想一想 华硕笔记本主板上的电阻容易虚焊,这个是公认的,直接检查EC  在图上这个位置 103的排阻 我测试一边有3.3 另外一边有一个脚没3.3V  在测试的过程中表笔无处到左上角的两个碰在一起,然后电流就上去了, 果断换103排阻,焊好开机亮机。希望大家不要绕弯路, 这是版号。

165492899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拿过来是没有待机  不触发的节奏,大家遇到这个情况 可以先测试一下那里。

网友:
pwrbtn 的上拉 还是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是AC-IN OC#还是 LID 。VSON?

网友:
就这几个信号的。华硕特别爱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碰了下就发现问题了,顶一把、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抄袭经验贴,再发出来换分!

你自己去看看我发的帖子 哪个是我抄袭的?还扣我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抄袭经验贴,再发出来换分!

不能骂人,只能鄙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抄袭经验贴,再发出来换分!

如果以后每个人都你这种心态,还被你扣分,哪个还敢分享经验!

网友:
华硕的就是喜欢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为什么我碰不到

网友:
收下,以后用的上的东西

网友:
ASUS 机器头痛的很

网友B:
哈哈,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借鉴试一下,成功在此一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借鉴试一下,成功在此一举了

修好了给我加分哦

网友:
那个电阻是连着哪个信号的?

网友:
说错了,那个排阻是连着ec哪个信号?

网友:
可以先测试,一般这个细心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华硕电阻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又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加分鼓励

网友:
也是快修,知道103通病,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2017-10-06):
应该是通病,接到好几台这样的电脑了。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103排阻开路引起的。。。。。的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