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进度条都通常完了,重启就显示连接ITUNES

楼主(2016-10-19):
IPHONE6刷机进度条都通常完了,重启就显示连接ITUNES,客户说是升级升了以后出现的,现在刷都能过去不报错,请高手提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0-20 14:39):
进度条进到70%的时候重启了,就还是连接ITUNES标志,没有报错

网友A:
刷 9.3.5  刷 9.3.5 刷 9.3.5

网友:
换个电脑   换个版本刷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刷9.35完美解决

网友:
换下系统试试

网友:
今天9.35关闭验证了?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看吧

网友:
现在苹果系统的刷机挺烦人的  刷完激活不了就蛋疼了

网友B:
报错代码是多少,换个刷机软件试试

网友:
老版本的关闭了,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 9.3.5  刷 9.3.5 刷 9.3.5

昨天已经关闭了 只能10.0.2了

网友C:
重启就这样,没有报错吗,一般没有刷完才会提示这样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报错代码是多少,换个刷机软件试试

没有报错,进度条都进完了重启,还是这个图,都换过I4跟ITUNES,9.35,10.的都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报错代码是多少,换个刷机软件试试

好像充电口也有问题,但都换了1700,跟1401了,还是一样,电池用完了好像就不能充了,但刷机又能刷

网友:
还没有呢,还在找

网友:
昨天也刷不进,今天也一样,都不行

网友:
把指纹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充电口也有问题,但都换了1700,跟1401了,还是一样,电池用完了好像就不能充了,但刷机又能刷

查一下充电电路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报错,进度条都进完了重启,还是这个图,都换过I4跟ITUNES,9.35,10.的都刷过,还是一样

没有报错就不好了搞了

网友:
进DFU模式  然后在爱思助手上面打保存用户资料那里 在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启就这样,没有报错吗,一般没有刷完才会提示这样呀

进度条到70%这里就重启,没有报错

网友:
也是这样,都试过了

网友:
换块电池刷就好了

网友:
剛好手上也有隻泡水機修到可開機也卡在這...

网友:
注意外配问题,可以考虑硬盘先更换试下

网友(2017-02-20):
这里是严管版块,请不要灌水哦,谢谢合作

网友:
这种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谢谢老大的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苹果手机刷机要看脸的

网友:
我遇到几个是基带坏了的,也是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刷机不行,刷脸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这个可能是32.768时钟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