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集显 开机无显 键盘大小写灯可切换

楼主(2016-10-19):
       联想C200主板,上可调电源,待机0.08A,开机触发后正常,电流多次跳变,通过屏幕左下框指示灯看到在读硬盘,开机后随即按关机键能正常关机,拆内存测试,电流0.35A左右,跳变不过,于是判断过内存了,应该是显卡(北桥)、屏线、屏故障。上我们可爱的迅维网看看吧,此款机器还有通病,硬盘SATA1接口底部有LPC 总线断线、U37 BIOS芯片程序故障也会导致不显,但论坛查得LPC断线后电流上到0。6A所有无跳变了,明显不是(跳变正常,都开始读硬盘了),于是排除此故障,另外U37程序问题也会导致自检不过,不过我这个电流感觉能过内存,且已经到读硬盘了,应该也不是。那 那那会是。。。。?陷入沉思。。。 哎,继续逛逛论坛吧,看着看着,猛然开到有位兄弟说,开机键左侧(相邻)有屏幕的开关按钮,哦哦哦,试试看。

      哈哈,居然就是这个问题,好幸运!

      写到这里,猛然想起,客户跟我说过被她家小孩子玩过,然后就不显示了,额的个神儿,看来跟客户沟通很重要啊!!! 这里要批评下联想了,你这里设计个屏幕开关键干嘛???  难道让客户黑着屏幕办公么? 不过,看在钱的份儿上,还得感谢他,不是他们这种蹩脚的设计,我们也收不到银子了,150大洋到手。写的不好,大家别拍砖了啊!

网友:
这里分享下维修过程,其实就是提醒大家,有时候跟客户沟通对维修有很大帮助了,另外,千万别误判,不然南辕北辙了。。。

网友A:
捡钱啊楼主,,恭喜你啊,这种问题以后就不要写上来了,免得被客户看到再回去找你,呵呵

网友:
屏幕开关关掉屏幕,

网友B:
挺黑心的,这种我们一般不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钱啊楼主,,恭喜你啊,这种问题以后就不要写上来了,免得被客户看到再回去找你,呵呵

不拍,客户是个小白,找不到这上面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黑心的,这种我们一般不收费!

没办法,我拆机、反复分析、测试维修,花的是大把时间啊,朋友,没法做慈善呢,理解了!

网友:
上个图片更完美了.

网友:
楼主不上个图看看嘛

网友:
哎,还真搞忘记了,不过就是电源开关左边一个按键了,相信你们很容易发现的。

网友:
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屏幕被关掉了。  这个经常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