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 开机掉电无显示

楼主(2016-10-19):
thinkpad T420 开机掉电无显示  掉电之后无法触发必须断电再插可以触发  电流0.8A左右再次掉电,不插内存0.7A不掉电 似乎快要亮屏时就掉下去了无法触发。查了很久最后锁定了 芯片U70   PGOOD不正常只有1.3V  看下图
追踪了电路没问题 最后到桥里面去了  表示是不是要换桥的节奏啊?????灌黑胶不想动它  请大神们仔细替我分析下  谢谢  附上图纸

网友A:
今天接了一台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楼主的搞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了一台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楼主的搞好了吗?

打算换桥的,可是价格顾客出不起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换桥的,可是价格顾客出不起 放弃了

买得起,修不起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换桥的,可是价格顾客出不起 放弃了

让客户去售后,价格吓死他,现在的客户,好像我们挣他多少钱一样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

网友(2016-11-18):
这种没把握的机器客户不修了也还好。

网友:
这种机子,换桥包好,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