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 X750 amd独立不显示内屏

楼主(2016-10-19):
X550 X750显示芯RTD2136R现在22脚主供电3.3 芯片内部产生的1.2V供电也正常 EDID用万用表测试45有1.3V 46脚3.3V ,芯片已换过一样的问题,请大家分析哈什么问题啊 ,现在是内屏上无输出,没有任何显示,外接正常

网友:
换屏和屏线试试,

网友A:
测屏的接口 看看数据线

网友B:
EDID 数据和时钟都要有波形,表测电压没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ID 数据和时钟都要有波形,表测电压没太大意义。

LVDS都没有输出,我把独立的显卡断开用集成的一样的外界正常,内屏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屏的接口 看看数据线

无输出,屏和屏线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