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REV2.0

楼主(2016-10-19):
此机器是EC短路   更换好EC开机OK   但是进系统风扇狂转不掉电   不识别网卡  无线网卡  BIOS论坛下过    网卡  JBE的南桥也换过   故障依旧啊     网卡的供电时钟  复位都是OK的    现在没思路中  中间没有断线  已经跑过线路

网友A:
找个原厂的 ME 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原厂的 ME 刷一下

刷了还是一样   最后送给客户一个USB接口的网卡使用   客户也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