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10机器问题是看见不显示,

楼主(2016-10-19):
做了一下北桥,显示了,问题来了,风扇就开机转一下,就不在转了,还有进系统没有声音,耳机有,
不显示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是不是因为没有温度,没有声音看看切换电路

网友:
做北桥时碰到其它地方了?

网友:
进系统没有声音? 先做个系统看呀 风扇要等温度起来才转的,

网友:
温度在高也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