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REV:4.1不触发修复经验

楼主(2016-10-19):
主板型号:华硕K43SD REV:4.1
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5A   按开关机触发到0.02A

首先感谢迅维论坛为我们提供了此点位图,万分感谢!要图纸资料,上迅维网!感谢虾虾兄弟。

还想说的是:XXXXX你XXX的华硕!要点资料太难了!

拍照累,写帖难,加分的同志谢谢你们了!

修复过程:测EC  125脚PWRASW有高低高跳变,测56脚 PM_PWRBTN#有高低高输出电平,测112脚PM_RSMRS#高电平,证明EC侧工作基本正常,问题锁定在PCH上面,测PCH的工作条件发现RTCRST#0.5V,去掉C2002故障解决。上图,希望对碰到此故障的维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A:
楼主这种跳跃式维修学习下,问个问题楼主有些机器RSMRST怎么判断是高还是低电平

网友:
嗯,这机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可能是通病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的机器啊   这机器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跳跃式维修学习下,问个问题楼主有些机器RSMRST怎么判断是高还是低电平

RSMRST是属于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鼓励发帖   以加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看到好多了  可惜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是属于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

这我知道啊,但是有些机器不是高电平正常吗,有些是低电平正常,我想问的是拿到一台机这么区分是高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