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超简单的直接性故障

楼主(2016-10-19):
机型:联想B460
故障:不触发

.上图先

.不用多说拆机,外观检查,有腐蚀如下图

.清理再说先,腐蚀的电容清理时掉下来了是滤波的不用管,上电还是不触发
没有3.3V 5V打开图纸查电路,待机芯片有主供电 没开启

.从上图可以看出主供电和开启来自同一个地方,电阻R376没问题,肯定断线的,这情
况要么飞线,要么刮线找出断线点

.断线点找到了,补上锡即可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手机相机打开坐等开机,因为我坚信没那么多又聋又哑的电脑。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也证明现在生意惨淡到这种故障也拿来发帖,好吧其实我是趁现在有空
来挣分的,忙的时候修不完的板,没时间发帖。

网友:
这款就这两个毛病  EC BIOS  CPU铁壳子  待机芯片腐蚀,修好后记得把C壳下的海棉撕掉,不然容易返修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海绵是硬伤

网友:
这机子也够问题的

网友:
这里都是联想B460的通病,也是海绵引起

网友:
   你这机器还好没有烧穿   有的烧了就好老火

网友:
  这个B460是通病啊

网友:
不会是通病吧,我的B460用了好几年了,目前还没事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通病来的,都修了几百台了

网友:
哈哈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呵呵高手,谢谢风向

网友:
海绵引起的  ,一般都是电阻腐蚀

网友:
赚点分谢谢理解

网友:
这机器铁壳和这个地方都很爱坏 是通病

网友:
天天修这个,有时候南桥也挂了

网友:
就冲你这发贴精神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啊

网友:
电流过大烧坏的

网友:
b460 这种故障很多啊 ,都是海绵垫惹的祸啊

网友:
看评论才知道这机子这么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