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开机过LOGO掉电,解决方式OK!

楼主(2016-10-19):
东芝L600,不装硬盘,开机过LOGO后立即掉电,主板红灯闪,在论坛上找了N个BIOS,完全没用。经过研究发现大家发出来的只有南桥的BIOS文件,一般来说,这种板子必须南桥和EC都一起刷才行。然后经过认真比对,分别找到南桥和EC的BIOS,然后2个都刷了,问题解决。

板号是:DATE2DMB8F0 REV:F
             DATE2DMB8E0 也可以刷

网友A:
也就是要两个一起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要两个一起刷吗?

必须2个一起刷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啊,我一般不跑码掉电这种都是刷南桥BIOS的

网友:
以前都是刷一个BIOS的

网友:
必须两个一起刷!

网友:
日本鬼子 搞的少   也给楼主秒杀了 不错

网友:
这个了奇葩了,呵呵,程序会引起过logo掉

网友:
还是要多试缺不缺是bios问题啊

网友:
第一次见到,收藏下

网友:
见识少,东芝的本还没见过

网友:
我修道一台l600的 掉电。   是电池不好

网友:
正好有一台l600不定时掉电,刷BIOS试试

网友:
你这个机器问题很多的  关于掉电的   有些保护隔离 也会导致

网友:
G475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反正遇到好多了  必须一起刷

网友:
还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