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TC-2215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10-19):
客户拿来一台现代TC-2215液晶显示器,说烧焦了,有糊味。。。
拆开来看,第一感觉,做工很差劲,感觉像是改货。。。
仔细看电源板,先上图。。。
仔细看了下,发现一个4环电阻裂了,用电子电路计算器算得,是46000M欧。。。找不到相同了,找了2个22000M欧的串联了一下,这样阻值接近原阻值。。。
开关管也坏了,随便在液晶板上拆了个换上去。。。通电。。。还是没有12V,再测,发现保险坏了,换保险,通电。。。还是没有12V,再测,发现桥堆两个二极管坏了,换上,通电,还是没有12V,再测,发现管理芯片有短路,型号是3843的,家里只有3842的,上网查了下,不能代换。。。有点想放弃了,想换整个电源板了,回想一下,这样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在网上订了个3843和一些其他配件,总不能单买一个3843芯片吧。。。
这货 隔了一天才到,迫不及待的装了上去,通电,测12V,有了。。。心中有点喜悦,毕竟刚开始学嘛。。。把电源板装进显示器里,测试了一会,OK。。。
总结:一般都是短级烧,后级不会。。。主要查保险、桥堆、开关管、电源芯片。。。

网友:
46000M的电阻?还好整流二管有坏的,要不按你的修法不知要烧几个来回了.

网友:
修电源开关管烧了你就要把G,S脚相连的都有全换行了

网友:
楼主46000M肯定读得不对..........

网友A:
虽然修好了,但还有许多要注意的地方。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先上保险通电,可用灯泡代替。

网友B:
3842可以代换3843,只是功率会小一点,启动电压也低,启动电阻应该是4.6m的 ,

网友:
46000M的电阻,没见过。

网友:
好大电阻,这个是不可能的

网友:
色环电阻没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42可以代换3843,只是功率会小一点,启动电压也低,启动电阻应该是4.6m的 ,

开关变压器用的都不一样,那个VCC回路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色环电阻,计算错误,看位置是开关管的尖峰吸收电阻,大多在100K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变压器用的都不一样,那个VCC回路的电压不一样。

电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7脚的启动电压有差别,3843是12V,3842是16V,所以3483可以直接代换3842,而3482反过来不能直接代换3843,因为启动电压不够16V,要改7脚的电阻或者稳压管,让它得到16V以上的电压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修好了,但还有许多要注意的地方。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先上保险通电,可用灯泡代替。

感谢你的意见。
灯泡代替的话,怎么判断啊?

网友A:
灯泡代替保险后通电,如果常亮,表明还是有短路,如果一闪即灭,表示无短路,可上保险了

网友:
这维修套路 怎么感觉修的心惊胆战的 尤其是在初级短路的情况下 搞不好会连炸几个保险的

网友:
没有这么大电阻吧

网友:
楼主方便把色环电阻传上来看看给大家开开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代替保险后通电,如果常亮,表明还是有短路,如果一闪即灭,表示无短路,可上保险了

正解!一看就是大师傅

网友:
大力支持迅维

网友:
46000M的电阻????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