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S410 I5独显 LA-A321P不定时断电 温度不高

楼主(2016-10-19):
联想本S410 I5独显  LA-A321P 不定时断电 ,鲁大师测试温度不高,CPU最高才60度,手摸铜管也不是很烫,就是看电影看个20几分钟就断电了,有时开机几分钟就断电了,到我手里后就没有出现长时间不断电的情况。不插硬盘进BIOS也会断电,停留在U盘启动界面也会断电,有时开机显示马上就断电,有时开机还没有显示就断电了。正常是0.8A左右显示屏就显示了。风扇转速正常,散热正常,内存换过。不插触摸板,不插键盘不插开关面板,裸板开机也会断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有关系,不知道怎么断开温控电路,求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  不好修   也不像是BIOS的问题   只有先修温控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问题很多修过很多

网友:
品牌机也不都是好机器

网友:
单芯片还是加焊一下CPU吧

网友:
  三板斧 先上bios吧

网友:
先修温控试试

网友:
先刷刷bios试试

网友:
把显卡供电  断开用集显试试

网友:
做一下显卡

网友:
这种要死不活的机子最头疼了

网友:
换CPU试试看呢。

网友:
温控,EC,南桥,包括BIOS

网友:
你把显卡先重做下 有结果回复下我

网友:
修过一样情况的一体机,加焊显卡解决。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温控芯片取了  试试

网友:
直接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再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先干独显再干温控试试!也有可能是某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
有示波器就可以测试看是先掉那组供电。

网友:
先拆掉温控芯片

网友:
BIOS能关闭独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