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开机无显

楼主(2016-10-19):
今天修了一个 e1-472 的机器。 故障是电流0.4-0.3来回跑。 查了下板子电压基本有 主板也很新,哪位大虾指道一下
主板
ACER

网友:
会不会是CPU挂了

网友:
刷个BIOS,上次我修到一台三星电脑也是差不多,是rtc电路有问题,下个图纸看看时序,还有你cpu供电出来了么有呢?电流这么低cpu肯定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