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7278触摸屏好用但是液晶屏不亮

楼主(2016-10-19):
将触摸屏和液晶屏拆开后装回,触摸屏好用有反馈音效但是液晶屏不亮是怎么回事?请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确定拆之前触摸和内屏液晶都没问题的话,而你又重新扣上就不显示了,那肯定是排线没扣好或者说是屏幕弄坏了,一般排线的问题多点,还有就是没断电,把屏幕给扣烧了,这个是最有可能的,先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换内屏咯

网友:
之前是好的吗

网友:
是不是你把手机内屏给拆坏了

网友:
屏之前是好的吗,你没说。如果是好,说明你把屏线搞废啦,要重新压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