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6-10-19):
今天三台显示器,简单说下维修,都是没什么难度的
1,惠普17寸,亮一下黑屏,灯管发红。明显灯管问题。改LED套件
2,三星24寸,不通电。测量肖特基二极管短路,换掉ok
3,AOC n941s 有开机logo,不显示。拆机测量电压5V 12v正常,外接高压和灯管故障依旧,故障锁定驱动板,测量各项电压正常,没思路时去TB转了一圈,准备换驱动板,无意间发现有卖程序的
我得儿意的笑,我得儿意的笑,我得儿意的笑(请允许我多笑一会,因为这板子实在搞得我我没思路),我想有人卖程序,那肯定这程序也容易坏,论坛下载个刷刷试试。。。结果。。。亮了

都是没啥技术含量的,老鸟们飞过吧。。。

网友A:
驱动板,和高压板故障区分。我也是晕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和高压板故障区分。我也是晕了,加分鼓励。

被亮一下黑这个给误导了

网友B:
直接不拆 刷程序试试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不拆 刷程序试试先就好了

哎,可惜我没有在线刷程序的编程器

现在看来是该买一个了

网友C:
看来现在修显示器都是大师级别的   全部都是秒杀

网友D:
现在的显示器程序也爱坏的了

网友E:
在线写程序 比较方便 不用拆显示器上电就能写很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来现在修显示器都是大师级别的   全部都是秒杀

哎呀,不要这么说啦,我会骄傲的呢,都是大师傅教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显示器程序也爱坏的了

这个属于误打误撞,瞎猫遇到死老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线写程序 比较方便 不用拆显示器上电就能写很快

嗯,我准备入手个809了,我的那个太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哎呀,不要这么说啦,我会骄傲的呢,都是大师傅教得好

大师傅  有点乱  记得是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傅  有点乱  记得是大师兄  二师兄 三师弟呀

唐长老。。。还是唐老鸭。。。我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是糖醋狼............

额。。。这个没听过,好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吧~上次不是说请你吃饭辣么......你来请你吃糖醋狼.............

糖醋的,我喜欢。。。

网友:
不去,11路,去不起

网友:
超出量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嘿?还记得11路?

嗯嗯,就记得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OK OK OK ,我记得你要请我吃饭来着

有吗?有吗?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一般修也是看见有小问题就修,大问题都直接换板  简单

网友:
第二个三星的是不是变压器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击穿?还有这种二极管必须原值代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改LED套件!推荐一下哪种比较好用,排出你做广告嫌疑.

哈,我不做淘宝,只是跟大师傅学的,改套件,又快又方便,还少返修

具体哪一种,我个人感觉都差不多,去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好多怪问题都可以刷程序解决

是的,显示器也有很多程序问题了,跟笔记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显示器好修也好修,碰到不稳定的难修

是的,一般都还好,遇到不稳定的多数就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收钱就是硬道理,你懂的,光论技术太没劲。多谢分享

咱这是技术论坛呀,也有很多游客的,你说出了你的低价,万一你的客户看到,你怎么办?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哈,我不做淘宝,只是跟大师傅学的,改套件,又快又方便,还少返修

具体哪一种,我个人感觉都差不多, ...

一般高压板部分才换板
开关电源一般都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高压板部分才换板
开关电源一般都能修好的。

嗯,高压部分我就加个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