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不触发

楼主(2016-10-19):
接台ASUS K43S的机器。版号K43SV REV2.2 待机0.03不触发。刷BIOS后好了。交客户10多天左右又拿回来了。一样0.03不触发。拆机。事比较多。也不去查时序。再刷BIOS后又好了。交货后又是10天左右回来了。这下不查不行了。发现只要把BIOS芯片加热就可以。而且一切正常。过几天又不行。换了EC it8572E  BIOS芯片   按时序信号卡在PM_RSMRST#无电压。RSMRST#以前信号全部正常。怎么搞就是无RSMRST#,也无短路。特求助下

网友:
应该是BIOS附近的排阻坏了,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台偶尔能触发,偶尔不能触发, 就是EC 107# RSMRST 时而没3.3v ,换过排阻。

网友:
请问你的机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台偶尔能触发,偶尔不能触发, 就是EC 107# RSMRST 时而没3.3v ,换过排阻。

错了 ,是112# 脚

网友:
BIOS多刷几个看看

网友:
换一块BIOS芯片试呀

网友:
华硕的机器排阻问题多。查下EC的上电时序

网友:
看看是不是103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