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副变压器烧了内里有保险线保护吗

楼主(2016-10-19):
110V初级开路,次级没事

请指点谢谢

网友:
拆开重绕呗,

网友:
初级线圈还有空间,计算一下直接重绕初级220V好了。这样简陋的变压器又不像风扇电机,那来会有保险线什么的

网友A:
国产的玄啊,拆开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玄啊,拆开看看吧

拆开变压器睇下有没保险线,发觉初级有三条引线,图中原本1,3脚接110v,用表读无限大,而1,2脚读到85r,次级有二组输出没事
请问个变压器未坏?

网友:
初级坏了,只有拆开重绕。

网友:
有可能1,2脚是线圈,2,3脚接的是保险,仔细观察下2脚内的接线,看是不是有两根线,一根漆包线,一根保险引脚

网友:
一般换了就会好,自然损坏

网友:
有没有保护,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B:
拆邀请折看看

网友:
稍微好点的一般会有一个保险电阻,小心拨开胶纸看看!

网友:
还没有尝试过从新绕线  有机会尝试一下

网友:
没错儿!还是重绕解决隐患来得彻底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直接换220V的变压器。

网友:
这种变压器里不会有保险的。但要计算出相应的匝数。可以在初级上绕10到20匝,在次级上通上12伏交流电,根据临时绕阻的电压可以计算出次级绕组的匝数,然后再根据输入、输出电压比计算出初级的匝数

网友:
不要自己绕,去找人订制一个,更专业,你自己绕容易出问题。这要懂的东西就有点多了。导电率,材质,很多面的。以前有一台外国进口的摩托车点火器,国内没卖的,人家就是自己绕的,但是手绕的,这东西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这样的变压器,还要修啊,能挣多少钱,如果价格可以,直接在里面加个12v的旧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