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排阻能测得到阻值吗

楼主(2016-10-19):
102排阻能测得到阻值吗,我手拿好几块板都测不到阻值。。。

网友A:
可发2K以上的档就可以测到……

网友:
在路一般阻值会更小……。

网友:
1K的电阻,你说能不能测量到阻值

网友:
打到电阻档2K欧

网友:
102就是1000欧的阻值   板上测不准 用风枪吹下来测 一定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发2K以上的档就可以测到……

昨天测不到,今天重新测居然可以了,神奇。

网友:
可以测到啊